谁能给我讲讲这个电路?先谢谢了!

楼主(2014-09-21):
图摘自:GA-P31-ES3G。真不知EN信号跑到哪了?

网友A:
这个好像是CPU供电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CPU供电的电路。

是开机电路

网友B:
那个EN是去到哪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CPU供电的电路。

开玩笑吧 CPU供电就用两个三极管啊

网友:
这个电路就是用-pson与-slp_s3信号电压与电流的高低来控制Q282与Q283的导通与截止,具体上面的那个EN是开启信号,下面两个场管可以控制EN连接的某个元件的开启或关闭。

网友D:
EN 去拉低  绿线的

网友E:
EN是直接到绿线吧,PSON和SLP_S3都为高电平,EN才会变低电位生效,ATX启动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EN 去拉低  绿线的

对台机不怎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玩笑吧 CPU供电就用两个三极管啊

呵呵,以前的老爷机就有单相供电的,哈哈。

网友:
PSON SLP_S3这两个信号就是通过一个三极管,一个场管。控制EN的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EN是去到哪里的。

应该是去往电压绿线那边的,通过IO对应引脚发出的高电平PSON信号导通Q202完成主板上电。

网友F:
这么简单的一个电路。你不明白在哪里。

网友:
还是不明白,大家看看电路图。另外 我没设置下载扣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简单的一个电路。你不明白在哪里。

不明白怎么控制绿线?

网友:
只有PSON与SLPS3都为高电平时才能拉低EN信号。若按数字门电路说法,这是个与非门电路。

网友:
EN连到内存供电IC 的7脚做为开启信号,个人觉得原理如下:PSON在触发后是低电平因此Q282的G极为低电平,场馆截止,SLP_S3在触发后Q283 B极为高电平所以导通相当于把Q282的1脚接地,所以EN 信号为高电平,还有S4_S5为高电平Q285导通,Q284 B极为低所以截止,EN 信号为高电平,
U88 在供电  BOOT  EN 正常后开始工作,产生1.8V的内存供电,并经由分压反馈电阻R1711和R1867反馈到U88的6脚使电压稳定在1.8V.   (还有在图纸上看到的D70 D71那是支持调压功能的,利用改变分压电阻的阻值即可实现该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EN是直接到绿线吧,PSON和SLP_S3都为高电平,EN才会变低电位生效,ATX启动供电

错了。
EN应该是去控制内存供电芯片
当PSON#为高,SLP_S3#也为高时,要关闭内存供电

网友:
*脏话*,求助的下载还要分啊?

网友:
这个EN跑到内存供电芯片的7脚。

网友G:
Q283的2脚SLP-S3高电平过来,使其导通,所以3脚为低电平,即Q282的1脚为低电平,相当于接地了,而Q282的2脚EN,后面应该是有什么供电经电阻上拉开启芯片的,但这个开启受Q282的2脚PSON控制,即当PSON为高电平时,则Q282导通,拉低2脚的EN,使芯片处在不开启状态。
不知这样分析对不对??我是小白。

网友:
绿线当然是被IO通过PSON拉低了。
你这技嘉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EN是直接到绿线吧,PSON和SLP_S3都为高电平,EN才会变低电位生效,ATX启动供电

这个图有个虚线,板子上不一定采用了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里Q282与Q283的导通和截止工作状态与pson与slp_s3信号电流大小无关,本身工作高低电平状态有关。

难道那个三级管也是靠电压来导通的吗,一个电路中必有电位差和所流过的电流大小,也有高低电流和电压之说,在电路中阻值不变电流和电压成正比的,那为什么说三极管是靠电流的大小来导通和截止的,而场管是靠电压的高低来控制场管的导通和截止,虽然PSON和SLP_S3是信号,都说PSON的高低电平拉低绿线来开启主板电压的开启去给各电路提供所需的工作电压和转换信号亦即关闭,而SLP_S3高低电平与SLP_S5是控制主板的全板工作和SLP_S3内存的待机与工作,可在主板中信号的形成是必然存在着电流和电压,电平高低是包括电压和电流,可为什么你说跟电流的大小无关,难道你所说的电平不包括电流在内吗,老师所说的高低电平有关这点明白,请老师多多指点这三极管与电流没关系的吗,能否告诉下缘由,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难道那个三级管也是靠电压来导通的吗,一个电路中必有电位差和所流过的电流大小,也有高低电流和电压之说 ...

这个具体要看三极管应用与什么类型电路,其本身特性主要是对电流大小进行开关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G:
Q283的2脚SLP-S3高电平过来,使其导通,所以3脚为低电平,即Q282的1脚为低电平,相当于接地了,而Q282的2脚 ...

这里EN信号拉低也要Q283本身导通才行的。

网友J:
通俗说:开机状态下收到-PSON低电平信号,EN开启。所以推测是一个开机到待机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具体要看三极管应用与什么类型电路,其本身特性主要是对电流大小进行开关控制。

老师为什么评分了,给我山寨啊,我最狠山寨货。

网友:
引用 网友J:
通俗说:开机状态下收到-PSON低电平信号,EN开启。所以推测是一个开机到待机功能。

说的很对,这里内存供电电压输出从主板待机到开机状态都是受SLP S3和PSON两个信号的工作高低电平状态变化通过开关三极管接地控制输出。

网友:
这EN不是绿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