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怎么在PE中给硬盘分GPT分区,然后安装GHOST WIN8系统

楼主(2014-09-21):
如题,怎么在PE中用DISKGEN给硬盘分GPT分区,然后安装GHOST WIN8系统,也就是GHO为扩展名的系统,多谢。
win8系统

网友:
如果只是将GHO文件复制到GPT分区C盘,是不能启动的。

网友:
学会了另外一种U盘启动的安装方法,这种暂时无解。

网友:
win8.1是跨平台的,你自己在一台电脑上的GPT分区上安装win8.1系统后用ghost把系统分区和esp分区都备份后就可以了,在新的电脑上先用分区工具分好gpt分区,别忘了4K对齐,然后再把备份恢复到对应的分区就OK,不ghost esp分区的话是不会引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