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们新来的维修人员装系统

楼主(2014-09-21):
今天无事做所以给你们新来的做了一套装系统教程希望你们喜欢谢谢。。。。。。。不必说多了,给你们简单说说装系统的过程 1.准备一个有PE的U盘、或者一张光盘。就插在电脑的USB里。2.按F2进去BIOS  我现在说的是笔记本的  不是台式机的  台式机一般进BIOS就是按删除键Del这个键,进去BIOS以后就去到BOOt  pri os ity erder: 进到这里就调那个USB   HDD的调到最上面 下面如下图: 3.把这个USB HDD调到最上面了就按F10  再按回车键,现在就自动重启了,就来到U盘的PE了  4.就进入Ghost备份还原系统多合一菜单这里 下面如下图: 5.到最后一张图片这里你就按2键就来到Ghost这里了 下面如下图: 看到这个界面就按回车键,然后就来到了这里下面如下图: 这张图片我做画了图片你们应该看得懂的。然后又进来另外一个界面了就选择你们在网上下载来的系统: 现在你们的系统以后就按回车键吧, 就看到这个界面了再按回车键,又到另外一个界面了, 有些人到了这一步就不知道怎么装了,不过没关系,你就选择最大的那个盘就可以了有一个是容量小的那个就是你的U盘最大那个就是你的硬盘,所以你就选择你最大的那个就ok了,你看看我这一张图片,我选择的就是最大的那个, 选择到了你的硬盘就到了这里,你们就按那个YEN  回车吧  ,就在Ghost了   等到Ghost完以后就出现这个界面了 就直接按回车键就ok了    重启以后就在装了     以前我刚刚来学做维修的时候也差不多学了几个月才学回  因为我要学会看这些英文  现在我教你们不用看英文了按一步一步来装就可以了  谢谢你们谢谢哈  。。。。。。。。。。。。。。。。。。。。。。。。。。。。。

网友:
应该对你们新来的有帮助

网友A:
哥们,你真闲的蛋疼。

网友B:
谁想吃鸟来找我啊 这都是小kis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想吃鸟来找我啊 这都是小kiss

这个应该对新学员有帮助

网友C:
由于机器的BIOS有差别所以设置上也会有差别的。

网友:
技术贴,其实下载个大白菜U盘系统,在根目录有个GHO文件夹 把要装的系统镜像复制进去,开机启动选择一键装系统  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于机器的BIOS有差别所以设置上也会有差别的。

你终于来当版主了,哈哈

网友:
楼主看来是真的很闲啊,

网友:
下次发到软件维修板块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吧,大白菜有个一键安装的,干嘛那么去选啊

网友:
楼主真是有才滴很,话说咱能不能研究点有深度的啊。

网友:
哥们。你真闲呀。。还有时间搞这个。。。

网友:
我有种被欺骗的感觉

网友:
选择被复制盘符一定要注意喽!如果安装在原来的D盘上,那D盘上原来的数据全部被删,造成损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真闲的蛋疼。

哥 你咋那么直接呀

网友:
不错  很详细  对菜鸟级别是个很好的教材  楼主新苦了。。。。不过你这样讲别人可能连U盘启动都不会做哦,,哈哈。。。我看你还得针对新人来个U启动教材贴  你贴这才能连接得上

网友:
这个也要发帖子,连系统都不会装就不用修电脑了。

网友:
PE里面的一键装系统不必这个高效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