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反复从启

楼主(2014-09-21):
技嘉GA-H61M-S2-B3 不插内存内存报警 插上内存反复从启 BIOS 刷过了  还有两块ga-h61m-d2p-b3毛病一样 求通病

网友:
拨下主板所有电源插头 ,取下电池放一会就OK     我的主板就是H61M-D2P-B3的主板

网友:
系统最小化试的吗?电池放电无*词语被过滤*,只有焊桥了,单桥的嘛!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内存引发的毛病也是千奇百怪

网友:
量下所有的供电都正常不?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都测了没?1.5、1.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