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490开机不显,快崩溃了!

楼主(2014-09-21):
        接到一台联想B490,I3 独显。开机跑码不显。。接到手内存,CPU先代换了下,。一样的故障。看到BIOS被刷过。也刷了2个,也是一样的,测bios有波形。持续有2-3秒。电流表也也看出一电压跳变2次。。。再测内存也是有波形的。就报了换显卡。。可换了以后还是一样的。观察到旁边显存爆珠了,重植上。一样一样的。测显卡供电,复位都有的、
       没办法,心想可以跑马应该是挡代码。 在把声网卡吹掉。检测usb口供电OK的。还是一样的现象。没事波波打了所以电感的波形也都是OK的。现在就差PCH没搞了。。。你[们谁有更好的思路吗?还有哪些忘记查了。。。

网友A:
自己看看时序看看卡哪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看时序看看卡哪儿了

硬启动应该已经完成了。。应该是软启动的事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种机器,没有过保吧

网友B:
唉!终于整出来了。。全是眼泪!!先下班明天测试....

网友:
有时候修机器修着修着最后都走到三板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终于整出来了。。全是眼泪!!先下班明天测试....

请问,兄台是哪里的故障呢?

网友:
楼主是哪里的故障,能给介绍一下吗,以后遇到这种故障也能提高点效率

网友(2014-12-03):
楼主是修什么好的呢

网友(2019-01-30):
屏幕换过没有,再检测一下,在看看有没有其它问题

网友:
还是BIOS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