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PU底座能焊上去么?

楼主(2014-09-21):
表示自已
笔记本
的CPU是焊在主板上的,想换CPU能把CPU焊下来,再焊一个CPU底座上去,之后,自已再买CPU插上去么?还是说得直接焊一个新的CPU上去
笔记本

网友:
板载的换新的吧

网友:
板载的话。就别折腾了。。费事。。

网友:
座子的焊盘与CPU焊盘是不同的

网友:
楼主这么想DIY啊

网友:
这事情,,说句俗话 何必脱裤子放屁呢?

网友:
用BGA可以的

网友:
不行的,座子就算能焊上去,那也有高度啊,散热器不好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