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32 不显示维修经验

楼主(2014-09-21):
  此机拿过来不显示。电流跑的就像显卡问题。本着先简后难的原则把SB EC 的BIOS都刷了一遍。故障依旧。电流在1.3A左右停顿了一下。再跳到1.5  1.8.这个电流应该可以亮机了。但就是不亮。没办法那只有重植显卡和更换显卡。结果都不行。最后的结果是显卡27M晶振不起振引起这种不显示问题。特发此经验   附上此机SB 和EC BIOS 此机板号为6050A2371701 MB-A01  I3的CPU 显卡为ATI  216-0774009

hp g32.rar

SB和EC BIOS

网友:
看来晶振的问题不能忽视了

网友:
显卡的27M晶振我还真没遇到过坏的!领教了。

网友:
之前我也修到过这问题,没搞定

网友(2014-11-20):
我这里有一台 上网看电影  和本地电影看都很卡  请教是什么问题呢 内存  CPU  硬盘都换过

网友(2017-10-10):
谢谢分享需要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