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教19寸LED液晶改线

楼主(2014-09-21):
一共有6跟线  黑棕 红红黄绿。LED灯条的那种。我自己买了个LED高压条回来求怎么接线。只用接 红黑就好么?才入行小弟求指教。没改过。谢谢了。

网友A:
       LED升压板接法和接高压板接线是一样的。不用太刻意看线的颜色。只需供电(VCC)接供电 (VCC)    地(GND)接地(GND)。其它两根线(ADJ   BLON )  通电路原理可以根据电路判断来接!如不熟悉可以正反随意接。不会烧东西的(一是:因是信号   二是因:都能承受5V电压的)。

注意:千万不要把供电和地接错。应也不可能接错。    供电接保险或供电滤波电解电容的正极。地接供电的滤波电解电容的负极。很好实现的。

网友B:
请楼主按照1楼的说法进行接线,2根红线是火线,为了确保有足够的电流,接一根粗点的红线也成,黑棕是地线;绿线是5VS(待机电压5V),黄线是调节亮度的adj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升压板接法和接高压板接线是一样的。不用太刻意看线的颜色。只需供电(VCC)接供电 (VCC)    地( ...

谢谢大哥,学习了。万分感谢,才开始修液晶很多东西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按照1楼的说法进行接线,2根红线是火线,为了确保有足够的电流,接一根粗点的红线也成,黑棕是地线;绿线 ...

谢谢大哥指导。受教了。

网友:
跟LCD的一样的改。地很容易找,再找个电压,控制跟开关接错了可以换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