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教19寸LED液晶改线

楼主(2014-09-21):
一共有6跟线  黑棕 红红黄绿。LED灯条的那种。我自己买了个LED高压条回来求怎么接线。只用接 红黑就好么?才入行小弟求zhijiao

网友:
led的灯。是有几组 测下看看。然后分开接就好了。。

网友:
这样要有供电,开启,亮度调节才可以

网友:
好几组led供电接一块就搞定了啊

网友:
用表测测呗!分若干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