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70E3无桥供电,无总线供电修复分享

楼主(2014-09-21):
映泰TA770E3无桥供电,无总线供电修复分享

网吧送来一片 TA770E3  灰尘一堆,先清理完成,上电开机  诊断卡复位灯亮,测得参数如下,内存供电正常,桥无供电  总线无供电 。按照AMD开机供电顺序。应该是内存------CPU  ----桥----总线  思路。内存有电压不管,测试CPU电源管理芯片  VCC =12   PG== 0V   EN=3.3V   怀疑芯片损坏,此芯片为ST L6740L 找了好久,料板上终于找到了一个,换上CPU供电出来了,不过桥依然没有电压,芯片为F6321  老毛病了,直接断开第7=VF脚。电压出来,1.14V  此板子修复。总结下,此板唯一难点在 CPU管理芯片L6740L第38脚 EN  3.3V  ,这个正常的话,其他都好办。附上L6740L  PDF 希望对来者有用,有不妥地方,请指教。

网友A:
兄弟发份图纸给我  我这正好有8片一样的网吧板子,就差内存供电 桥供电  CPU供电。  内存供电查了好久。 是第8脚管理开启的, 跑线路跑到头大了。  有劳了   2951873580@qq.com

网友:
主板是越来越难休了啊

网友:
我很想知道你把F6321 直接断开第7=VF脚是根据什么?上图看看位置也好呀。

网友:
楼主断开第七脚是何含义

网友:
修得不错,楼主,分析得很到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发份图纸给我  我这正好有8片一样的网吧板子,就差内存供电 桥供电  CPU供电。  内存供电查了好久。 是 ...

具体是第几脚跑线路找不到,可以下载图纸看下,这里可以查下8脚管理IC开启信号和反馈引脚的电压。

网友:
很详细,楼主很细心

网友:
貌似有一点看不懂,断开第7脚,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 这个图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具体是第几脚跑线路找不到,可以下载图纸看下,这里可以查下8脚管理IC开启信号和反馈引脚的电压。

电压全部出来了, 把7脚链接的一个三极管拆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全部出来了, 把7脚链接的一个三极管拆了就好了

你拆掉的这个三极管是控制电源管理IC 7脚开启信号高低电平状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全部出来了, 把7脚链接的一个三极管拆了就好了

楼上说的对,拆掉三极管也可以,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兄弟发份图纸给我  我这正好有8片一样的网吧板子,就差内存供电 桥供电  CPU供电。  内存供电查了好久。 是 ...

没内存供电,必须先修内存供电    同样也是FP6321  SOP8  断开第7脚链接的三极管。回复52007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内存供电,必须先修内存供电    同样也是FP6321  SOP8  断开第7脚链接的三极管。回复520071

谢谢  知道了

网友:
这EN是什么电压转过来的

网友(2014-11-16):
还有这么一说呢,上次有个映泰770的就是没有桥供电了,怎么修都没有,让客户拿走了,下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