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不能充电

楼主(2014-09-21):
机种ELL 1320
板号:la-5162p
不良现象:进系统提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量测了PS_ID电压3.3V,充电IC为BQ24751已换了,在量电池接口SCL.SDA时上电池分别是3.3V和5V,拆下电池都是5V,好想有点不对,量测充电电感有10V电压,不晓得要怎么处理了,求教,

网友:
要不先干个EC试试

网友:
我修过一个电池供电引脚变成19V的戴尔新机器,换了个管子就好了

网友:
我的2个管子也坏了没有好,

网友:
既然芯片换过了,再重排查一下供电的管子吧。。是不是有良的或损坏的

网友:
先要确定电池是好的

网友:
你用的是不是原装适配器,如果不是原装适配器的话,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的就是DELL的,不用原装的不充电

网友:
电池换过没有  电池能开机么

网友A:
SCL.SDA时上电池分别是3.3V和5V  这里是不正常的

网友:
确定电池是好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SCL.SDA时上电池分别是3.3V和5V  这里是不正常的

应该两个信号都是3.3V

网友:
电源坏了吧

网友:
sda  5V不对,查下电路图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就换上下管,电感10V电压偏低了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哦,修好了就给大家分享下三!

网友:
感觉应该找个电池试试

网友:
是不是电池问题?  修好拉吗?

网友:
这机器电源接口喜欢坏换一个吧,是接触不良的坏,可能你还能量到PS_ID电压3.3V。但是它就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