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外设]
东芝复印机“咔咔“响通病

楼主(2014-09-21):
     复印机在复印过程中发出”咔咔“的响声,东芝163 223等好几个型号的复印机都有这种通病。声音源于损坏的定影传动齿轮或过桥齿轮。见图:

     故障很好判断,但这个定影传动齿轮的拆卸却真得很不轻松,难倒了不少新手。接下来笔者将结合东芝223为诸位总结一下拆卸定影传动齿轮的方法以及拆卸过程中存在的误区。
     误区一:拆驱动电机,希望从齿轮右侧取出。见图:

        从齿轮位置分析这种方法是最直观,但敌人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难度太大了。看看上图这种误区笔者也犯了,当拆掉电机后就傻眼了。
     误区二:希望从前门侧将固定定影器的架子取下来。这个没有拍图,就是下图中的铁架子

     比上面的方法有进步,但前门侧架子和定影架子咬合的没有多少间隙,失败放弃。
    结合上两个误区正确的拆卸方法和步骤应该是:1、拆粉仓   2、拆鼓组件 3、拆前门及前门架子上3个螺丝 4、拆后盖及驱动电机侧固定定影架子的2个螺丝 5、拆电源板上盖(3个螺丝) 6、拆左侧盖(3个螺丝,其中前侧端有一小的。) 7、拆电源板上盖内侧盖子必要时还要将粉仓上面那个铁架子也拆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从后面卸掉定影架子传动齿轮边上这个螺丝(见图红圈内),以便能从容将传动齿轮从架子后面取出。

    9、找一个细钉子,小锤子然而从驱动电机侧将传动齿轮销子顶出来(见图红圈内)

10、找一个撬棒,在定影架子传动轮侧向前撬动定影架子(见图),这样定影传动齿轮就能轻松从后面取出来了。

       我也是研究半天,才将此轮拆掉。至于定影器上的过桥轮或称工字轮那个拆卸简单,不再赘述。但要注意工字轮那个固定螺丝在拧的时候要用力适当。笔者就把它拧滑了。

 会员14992882元2023-5-8 14:07
 会员13761522元2023-2-15 07:58

网友:
楼主这是很实用的经验,打印机的确有个别型号太难拆了——

网友:
楼主的经验很及时,让我们遇到此类问题时少走弯路。

网友:
这么高档的东东

网友:
今天也刚遇到一台

网友A:
拆起来好麻烦啊。。遇到了都不想搞

网友B:
像修这样的机子收多少合适

网友:
一直想学修打印机 却没有时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像修这样的机子收多少合适

原装传动齿轮要30一个呢,那个工字轮更是邪乎44元,换代用时间短,你看着收呗。我感觉200最低了,单位可以考虑多收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起来好麻烦啊。。遇到了都不想搞

我还是觉得比修板轻松,而且办公的利润还可以。现在修一个本累的两眼昏花,还不如修办公设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装传动齿轮要30一个呢,那个工字轮更是邪乎44元,换代用时间短,你看着收呗。我感觉200最低了,单位可 ...

谢谢指点

网友:
感觉不错,应该可以赚到钱,楼主分享的经验不错,十分支持啊。

网友:
咔咔咔响一般都是齿轮的问题,机械故障

网友D:
打印机和复印机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印机和复印机应该差不多吧?

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
这种复印机 随随便便 收个5.6百不是问题。 这么大一台机子搬来搬去 也是种风险嘛。 看人家师傅修打印机2..3下就排除故障了。。,我自己动手的话。。。又不是那么简单、!

网友:
打印机好修吗

网友:
机械齿轮主要就是拆啊。在下正在学习。楼主的贴子帮大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