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09-21):
接到一台联想G480进水不开机,拆开机器发现还有很多水,尤其是待机芯片和EC附近水更多,已有多处腐蚀。处理完毕后,测量公共点、3V,5V电感对地电阻基本正常。通电测试机待机电流为0,仔细检查发现 待机芯片TPS51225的12脚已经腐蚀,附近的13脚PC4126也腐蚀的够呛,定来芯片,12脚已经腐蚀只能通过细导线引出,换好芯片后发现3V 5V电压都不对,3V只有0.75V,5V只有1.75V,以为是反馈电路问题,经检查没有问题,用示波器测量PU4101和PU4104的G脚发现类似间隙震荡的样子,又是一通费劲的检查都没问题,咋搞的呢?6脚20脚开启电压都有,基本都是3.0V。快放弃了,想想类似间隙震荡的样子好像是自身供电不足。测量发现线性的3D3V_PWR_2电压很稳定,在测量线性5V_PWR_2明显有波动,难道PC1426坏了,换一个试试吧,找了一个电容装上,插上电源屏就亮了,自动进入了BIOS,在测量3V 5V电压全部正常了,装好机器OK,有点不解了,按照TPS51225的PDF 13脚不是自身供电呀,本机也不是供给EC的怎么这个电容没容量还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5V_PWR_2 转换成 5V_AUX_S5, 5V_AUX_S5 电在整个S5---S0状态都是需要的,因此PC1426漏电,造成不能工作是可能的

网友:
基地阿林老师讲的51120\8734等等,线性正常是后续的基础

网友:
二楼说得正确,这个漏电导致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呀

网友B:
请教一下,TPS51225的3脚和13脚的3.3V与5V-PWR2是芯片自身发出来的电压吗?

网友:
TPS51225的3脚,VREG5,必须要有工作电压的。请大家斧正。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TPS51225的3脚和13脚的3.3V与5V-PWR2是芯片自身发出来的电压吗?

是的,只要有供电,就会发出两个线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_PWR_2 转换成 5V_AUX_S5, 5V_AUX_S5 电在整个S5---S0状态都是需要的,因此PC1426漏电,造成不能工作是可 ...

5V_AUX_S5在本机中没有供给什么电路,只有一个指示灯,但3D3V_AUX_S5供给很多电路的,3D3V_AUX_S5电容没有问题。所以才觉得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