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IG41M REV1.0 不触发 求助啊!有时候能触发!!

楼主(2014-09-21):
联想 L-IG41M REV1.0不触发 放电 放一会 又能开机了!!! 开机后保存好时间 开机会自动断电 又不开不了 这是什么问题啊!!求法神帮忙 谢谢啊!!
不触发

网友:
在线等 大神帮忙啊!!!小弟跪谢啊! 2台一样的主板 一样的问题 不触发!!!

网友:
南桥 呗 啊 啊

网友:
从楼主发问来看,应该是难侨或是I/O 你跑一下启动电路贝

网友:
开机会自动断电 又不开不了 这是什么问题啊!-——保护关机了,看有没有短路的处所。

网友:
南桥,IO,联想这板子南桥没散热片,比较容易空焊。

网友:
南桥用风枪加热过 加过有时候能开机!!好奇怪的问题啊!!!!!

网友:
IO加过过焊 32768的金正也换了 烦死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我遇到过,重启跑D1 D0,换CPU就好了!只能开机一下,IO,或者南桥,晶振问题!

网友:
晶振,你拿手摸一下试试

网友:
加焊了南桥 加焊完开机了 早上来开机 又不开了!!!!!

网友:
估计是南桥或者南桥附近的三级管,我遇到过一个我加热那一块,可以触发,过一两个小时又不触发了!供楼主参考

网友:
用BGA 焊桥。换IO ,刷BIOS

网友:
换个CPU试试,我遇到过,重启跑D1 D0,换CPU就好了!只能开机一下,IO,或者南桥,晶振问题!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
疑难杂症,换南桥试试,不行扔一边去

网友:
换个CPU试下,刚好修过一块,后来换个CPU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