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助三星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4-09-21):
伙计一个三星22的显示器之前问题是会显示无信号慢慢变白
找人换了主芯片开机白屏什么也不显示了,又把原来的主芯片换回还是纯白屏不显示东西
有修过的帮忙给指点下,是不是主芯片热风枪加热的时候给烧了,还有这种问题一般怎么检查,
今天晚了,没有图片

网友:
提供图片啊!

网友:
刷程序试一下

网友:
屏缺少电压。

网友:
你换的是哪个板的主芯片?
这种症状换主芯片,好的可能性真不大

网友:
纯白  屏供电 还有吗?

网友:
这个要搞个图片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