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蛋疼问题真的好不想修。。。

楼主(2014-09-21):
同行拿来一台DV4  接手开修 插电源 0.12待机 不触发 我就摸了摸 发现系统供电芯片51125发烫 然后拔掉电源  测了下所有电感。3V电感对地阻值0  果断烧鸡  结果烧出来是南桥 干下来,不短了 找个一样的南桥做上去,插电源。。。。。。艹艹艹。。还是0.12 一模 还是51125发烫  我就直接换了个 还是一样 。。测了下他的引脚 3VL短路。。。烧。。。烧出EC  干了。。不短了。。插电源 待机正常 测了35V都有了 果断触发。。。草草草 你倒是触发上去啊!!!!!!!马丹 没办法 刷个BIOS 。。触发了。0.1秒后 掉电。。。我艹艹艹 。。没分了 发个帖子 。。好再去下载个BIOS  等下修的怎样我会跟帖的  希望各位大大给点分

网友:
最新进展。。去下载了个BIOS 刷完又TM开不了机了。。。我想吐啊 这台机废了我五六个小时,有没有盆友有好的BIOS  给我一个 不胜感激。。。DV4 版号la-4102p英特尔独显的

网友A:
这个机子不好修呢,头痛的机器,楼主能确定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看来坏的挺厉害的

网友B:
楼主 怎么烧机大法还未练到极致吗?确定是BIOS故障吗#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不好修呢,头痛的机器,楼主能确定是BIOS的问题吗

刷会原来的 现在可以触发了 0.82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怎么烧机大法还未练到极致吗?确定是BIOS故障吗#55

刷回了原来BIOS了 现在触发0.82不亮机

网友C:
是不是显卡供电没出来?

网友:
真是一波三折

网友D:
楼主口头语儿不少!平常跟人说话也这样?应该没过显卡吧!

网友E:
你这什么思路呀?

网友:
多动脑 少动铬铁,,,,,,

网友F:
楼主头像太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显卡供电没出来?

所有供电都出来了呢 现在想再换个南桥 不过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口头语儿不少!平常跟人说话也这样?应该没过显卡吧!

楼主是萌萌哒的新人 `(*∩_∩*)′  这电流应该是不跑U!我在想换的南桥是不是坏的 想再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头像太牛了

你这水的丧心病狂。。。。我这头像怎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什么思路呀?

盲修思路。。。。难道不应该这样修吗》?

网友G:
楼主真利害 51125发热,就直接干南桥,

网友:
盲修 确实  要我也这么修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真利害 51125发热,就直接干南桥,

5112发烫是因为3VLW短路 断开3V电感后是后继短路 所以只能烧鸡 烧出南桥发烫只能干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