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41G 幽灵般问题

楼主(2014-09-21):
   来的时候是轻微花屏 找不到显卡   加焊显卡后不显示  换了一片新的  电流从1.3跳变3次到1.5不显 不缺电压 不是0.75通病 内存有三次spd  怀疑是显存问题  求支招 求思路 在线等

补充内容 (2014-9-24 16:19):
机子搞定了 显卡晶振谐振电容有问题 操

网友:
自己顶    edid没有波形

网友A:
外接试过没有,一般显存问题外接会亮,但是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试过没有,一般显存问题外接会亮,但是花屏

我试试 万分感谢

网友B:
有些机器,外接不一定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机器,外接不一定显示的

这个机器没亮

网友:
内存波形在哪里测的?有图片吗 四次跳变后保持是正常的,三次不对。
BGA显卡做好了吗,可先加焊试试,记住加焊膏啊
测测内存时钟

网友:
你只要记住一点,换显卡前能显示,换了不显示。要么显卡问题,要么没做好BGA,要么做BGA出现意外,例如掉件

网友:
还是显卡坏的面大

网友:
这组显卡供电有问题嘛

网友:
显卡问题。至少是没做好还是芯片本身就得靠楼主自己找了。

网友:
换显卡就不显示,还是看下显卡吧

网友:
看看主板有没有掉件!

网友:
看看有没有掉东西或断线

网友:
内存 没过吧

网友:
慢慢查吧,急不来的

网友:
再换一个显卡吧。这个可能被你焊挂了

网友:
搞下显存阿试下

网友:
搞显卡的时候 一定要遮住显存 防止万一

网友:
机子搞定了 显卡晶振谐振电容有问题 操

网友C:
是做显卡做死了?还是原本就是这个问题/?
a55940
本来就认不到显卡 我做了下BGA不显示了 一开始测了时钟有电压 后来拿示波器抓 发现27M时钟不对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做显卡做死了?还是原本就是这个问题/?
本来就认不到显卡 我做了下BGA不显示了 一开始测了时钟有电压 后来拿示波器抓 发现27M时钟不对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显卡问题吧,如果拆焊过程中没有碰到显存,显存概率不大,毕竟刚刚显示,现在不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