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820TG 独显加载不到驱动,BIOS 切换成独显外接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4-09-21):
大概6月中下旬,某次机子睡眠后激活,显示驱动错误需要重启,

重启后独显丢失,剩下集显可以进,进 BIOS 设置成纯独显模式后仍然黑屏,

抹黑进 BIOS 加载默认后重新进入系统,只能用集显,

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问题,需要重新植株显卡么,一般价格多少?

p.s 3月份曾自行拆过笔电改造散热模组(其实就是加铜片),会不会是压坏显卡芯片?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
1.加焊一下试试是否好了,好了说明就是显卡,买新的,改良版的比较使用放心
2.取下来重植
3.看看能否,改成集显,去掉独显。要看电路的,有的不能,有的虽能但太复杂,有的很好改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