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CX420MX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4-09-21):
一台V星笔记本,现在有个奇怪的问题,如果外接电源,就会自动关机,有时是开机时,有时是进完系统后,有时开了机,什么都没开也会。
但只用电池就不会,有两个电源,试了都是如此。这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是台式机,模块,你去笔记本问问!

网友:
首先,你走错了地,呵呵,其次,你单装适配器的时候也是这样吗,还是在装电池的时候插适配器出现这种情况呀

网友:
把电池卸掉,再看看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