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HM7系列SLJ8E桥上唯一一个电容电压多少

楼主(2014-09-21):
笔记本
HM7系列SLJ8E桥上唯一一个电容电压多少 我这有个X45VD笔记本 没图 触发到0.18电流 好像显卡 CPU电压未出 测试SLJ8E桥上唯一一个电容电压0.75v 请大家有这个桥板子的测试下 谢谢 qq438322260
笔记本

网友:
小弟建議您先查下還缺哪部分電壓,沒出,以及南橋所有工作電壓是否都有,否則就算有大大告訴您那顆電容的電壓,您可能還是會修不出來的喔!!

网友:
桥就这个不正常 主要没图 显卡 CPU没出正常 电感1.5 1.8 1.05 3.3 5v都有

网友:
有勞版主 量測一下 南橋的 25Mhz 震盪看有沒出波型?? 因為25 Mhz 震盪沒振的話,後續 CPU 電壓是不出的!

网友:
测试过一款东芝的机器,0.84V左右

网友:
就是刷BIOS 在论坛上下了个BIos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9745-1-1.html
x45VD rev 3.0的 刷了不触发了 刷回原BIOS也不触发了 BIOS 7脚只有1,。多V了 准备发个BIOs 换之

网友:
没图 什么都没 难搞呀 我的0.75v 应该OK的

网友:
楼主 还是按照电压时序查电压吧

网友:
这个还不清楚 没测量过

网友:
这个平时还真没量过 先查下电压吧 电流这么小 缺电压是肯定的

网友(2017-08-20):
对于华硕来说 这问题 基本是2机转换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