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4电源隔离保护

楼主(2014-09-21):
七喜K4主板型号LA-4611P PQ8型号4466炸了PQ6短路,PQ7也拆了 现在问题是PR36第4号线对地短路。连接到B+的PJ10和PL11也拆了,还是短路。求各位大师指点。如图

这个PQ7拆了

网友A:
你确定PC23等电容没短路?再就PR36阻值很小也可能经其1脚有短路的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PC23等电容没短路?再就PR36阻值很小也可能经其1脚有短路的元件。

PC23这里找不到在那 PR36也拆了的 只有4脚对地想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C23这里找不到在那 PR36也拆了的 只有4脚对地想通

那太好了,继续找PC23、24、145。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太好了,继续找PC23、24、145。

经过查找PC两端都响的都拆了下来测还是一样对地想通

网友:
加电烧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