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无CPU供电

楼主(2014-09-21):
VDD  VIN   VR_ON CLK_EN#都有电压就是不出CPU 供电    PM_DPRSLPVR  没电压   求高手指点啊 !

网友A:
你好,你测得VR_ON,是几V?

网友:
铁管子换了吧

网友:
查查下管G级是否问高电平

网友B:
VID有没有高低电平组合?CLK_EN#是在CPU供电正常后拉低这个信号开启时钟芯片的信号。

网友:
换管子  换芯片 刷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ID有没有高低电平组合?CLK_EN#是在CPU供电正常后拉低这个信号开启时钟芯片的信号。

VID是CPU 地址  这个也有高低电平组合么?

网友:
饼哥的一个帖子,值得你看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2550-1-1.html

网友D:
换乌龟壳子,这个是通病吧

网友:
查南桥,和铁壳的管子

网友E:
铁壳的管子 换掉

网友F:
这种铁壳子最爱坏了 先排除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铁壳子最爱坏了 先排除下咯

我才换的 现在不短路   而且管子G极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铁壳的管子 换掉

换掉了 !帅哥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测得VR_ON,是几V?

3.3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乌龟壳子,这个是通病吧

换过了

网友G:
换CPU。换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CPU。换供电芯片

U没换过  芯片倒是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VID是CPU 地址  这个也有高低电平组合么?

VID是CPU发给电源管理芯片一组高低电平,电源管理芯片根据这个信号,输出相应的电压经CPU。

网友:
BOOT电压正常吗

网友:
测测 前面的 PG 都正常了没有!

网友:
换上下管子哦

网友:
B460无供电无外乎这几样啊,CPU IC   王八管

网友:
有时候不要纠结信号    换掉管子 和电源管理  试下

网友:
你有没有查过上下管是否好坏         CPU供电芯片有个上管爱坏

网友:
这个机器还是比较容易修的

网友:
着重查U供电的哪几个铁管

网友H:
我的 跟你的 问题 一样 你的 搞好没

网友I:
还是找个U换下吧 以前遇到个U坏的

网友J:
铁壳子,BOIS ,换着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铁壳子,BOIS ,换着是吧

嗯 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是找个U换下吧 以前遇到个U坏的

好的 我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 跟你的 问题 一样 你的 搞好没

现在想换U试试

网友:
5V左右 两个BOOT都是!

网友:
乌龟壳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