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F14NA28T鼠标乱动

楼主(2014-09-21):
索尼SVF14NA28T 14年一月刚上市的笔记本带触摸屏 。 各户拿来就说是鼠标乱动  。 自动打开东西 ,开始是WIN8系统以为是系统问题换个一个win7没用多久就这样了。 我说怎么不拿去保修  他说不保了你修吧。    留下电话就走了 。我经过几次开机关机把触控板和键盘都去掉了。也格式硬盘从新装系统过了还是一样。开机的时候就弹出电脑的菜单,鼠标点在桌面动就像有人控制一样。系统自带一个笔和触摸的东西   是不是这个东西引起的啊      对新电脑了解是大神指点下

网友A:
右下角的这个图标是系统自动出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下角的这个图标是系统自动出现的?

是啊  自动出现的  ?、、有什么高招说下

网友B:
刷下BIOS ,不行就怀疑EC了

网友:
进 设备管理器  把 触控的 硬件停用 试试 这样 触摸就没用了

网友:
          换个鼠标 , 或者不用鼠标用触控板

网友C:
我倒没修过这本,不知道它自带的笔是不是像三星NOT2那样插到笔记本内部的啊?
那个装笔的洞洞里是不是有开关一类的东西呀?把笔拿得远远地鼠标还会动吗?

网友:
是不是鼠标坏了

网友:
进BIOS看看有没有可以关掉触摸的功能的试试,估计触摸模块坏了

网友:
触摸模块坏了

网友:
适配器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下BIOS ,不行就怀疑EC了

谢谢 试试看那

网友:
自带 的电池也这样

网友:
爬掉了触摸板还是一个样

网友:
估计受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倒没修过这本,不知道它自带的笔是不是像三星NOT2那样插到笔记本内部的啊?
那个装笔的洞洞里是不是有开 ...

笔是笔记本自带的 直接会动  也不很厉害 偶尔了

网友:
又没有进水呀  你觉得那里受潮啊  EC我加焊过了 拿掉触摸板也会

网友:
那就别修了  给客户直接用鼠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笔是笔记本自带的 直接会动  也不很厉害 偶尔了

不好意思,我都没见过这笔记本呢!能多整几张图片看看吗?这本是电容触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我都没见过这笔记本呢!能多整几张图片看看吗?这本是电容触屏的吗?

是电容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