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上贴不精再来一贴梅捷A78无VCORE

楼主(2014-09-21):
梅捷A78无CPU主供电的维修

整板 图片:

故障分析:
插上 PCI 诊断卡上面显示的 RESET 灯常亮.说明 没有复位.此时查 →→→内存供电1.5V→→→VDDDA2.5V正常,量 VCORE,无!

此板是由RT8855加场效应管组成的 VCORE 供电电路

此板 RT8855电压输出为 0,怀疑 RT8855没有正常工作,查其工作条件

继续追查PWROK低电平来源,下面是跑线画出来的图

当R1为低电平时,使PQ63截止,R2上拉使PQ73导通拉低PWROK,实测R1为低电平,R2上端有电压下端无电压,怀疑R2损坏,果断换掉R2,复位灯一闪即灭.

上U跑马  此机修复

网友:
不是吧...PWROK 正常应该是高电平 3.3V的..你这里居然低了就正常?

网友A:
有两点疑问,一是R1低电平的来源?二是RT8855的1脚应是CPU供电好时芯片向外发出的信号端吧?

网友:
电阻你没量下阴值有无异常吗?

网友:
兄弟很不解  刚刚查了8855PDF 第一脚是输入信号 不可能是一个低电平信号吧

网友:
求老师们出更多图文教程,必有精华之贴,谢谢。

网友:
感觉不对 啊 应该高电平开启

网友:
虽然发帖很辛苦,但这帖子加精楼主就不要想了

网友B:
应该是R1导通高电平,是PQ63导通,从而使PQ73截止,是PWROK为高电平!

网友C:
看图时觉得1脚PWROK应该是高平才对,杳PDF,PWROK stays low after EN signal is asserted,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R1导通高电平,是PQ63导通,从而使PQ73截止,是PWROK为高电平!

PWROK信号应该是RT8855本身工作条件满足后输出的,如果这个信号为高电平状态,CPU核心供电还是没有产生的话,可以更换RT8855本身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R1导通高电平,是PQ63导通,从而使PQ73截止,是PWROK为高电平!

这里R1应该是个PQ63 B级的电压启动电阻。

网友:
很详细,楼主很细心

网友:
楼主技术NB,基本工很扎实

网友D:
PWPOK应该是一个PG信号吧,应该是漏极开漏输出的是 由外面上拉至高电平。 你图画对了 但是解释是不对的。第一个图应该是OV不正常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两点疑问,一是R1低电平的来源?二是RT8855的1脚应是CPU供电好时芯片向外发出的信号端吧?

查数据手册1脚是输入信号,47脚才是开漏输出电源好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R1导通高电平,是PQ63导通,从而使PQ73截止,是PWROK为高电平!

量无VCORE时1脚PWROK为高电平,修好VCORE之后低电平,47脚PGOOD才是开漏输出电源好信号,绝对没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看图时觉得1脚PWROK应该是高平才对,杳PDF,PWROK stays low after EN signal is asserted,才知道

小白,不是明白,能说通透点吗

网友:
今天也算是长见识了~PWROK居然是低电平正常~不查数据手册还真不知道。

网友:
没看懂PWROK到底是高还是低,有人能给说说吧

网友:
不错你修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量无VCORE时1脚PWROK为高电平,修好VCORE之后低电平,47脚PGOOD才是开漏输出电源好信号,绝对没错。

~~是有些让人有些疑问,楼主要是多拍几张上电实测数据图不就说明一切了吗?

网友G:
第一和第二张图貌似显示的不是一张板子

网友H:
PWROK stays low after EN signal is asserted 翻译是PWROK保持低后EN信号置位,也就是说这个必须要为低,开启信号才有用,如果是高电平开启信号即使有也是无效信号。 个人理解,望高手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PWROK stays low after EN signal is asserted 翻译是PWROK保持低后EN信号置位,也就是说这个必须要为低, ...

看你翻译的 吨时大悟  还真的是要为低电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一和第二张图貌似显示的不是一张板子

修的时候没拍照,回到家在网上找的图片,请谅解。

网友:
有点不明白,PWROK应该是高电平,正常应该是R1两端为高Q63导通,R2两端为低Q73截止,输出PWROK为高电平。不知道我理解是否对?

网友:
楼组厉害 我一直以为 那个是高电平  我也没找PDF看下I啊  这次 看到你 发的帖子了;  我试下  哈哈找到春天了

网友:
我看了下我那个主板 1脚也是0.04V 其他 脚 12 V 5V也正常 就是VID组合45脚有7.9V电压  还是不输出 无解了 大神给看下

网友:
其实争论的主要是PWROK到底是高电平正常还是低点平。。楼主的实践证明是低电平OK 要不怎么能修复呢。我没看出来解释哪里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时觉得1脚PWROK应该是高平才对,杳PDF,PWROK stays low after EN signal is asserted,才知道

PWROK stays low after EN signal is asserted 翻译是PWROK保持低后EN信号置位,也就是说这个必须要为低,开启信号才有效,如果是高电平开启信号即使有也是无效信号。个人理解!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小白,不是明白,能说通透点吗

PWROK stays low after EN signal is asserted 翻译是PWROK保持低后EN信号置位,也就是说这个必须要为低,开启信号才有效,如果是高电平开启信号即使有也是无效信号。个人理解!

网友:
好羡慕师傅的维修技术!几时才能像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PWROK stays low after EN signal is asserted 翻译是PWROK保持低后EN信号置位,也就是说这个必须要为低 ...

明白了, EN信号的工作条件之一   PWROK信号得是低电平,谢了分析太重要了, 光看一个信号是不能明白整个芯片的工作原理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查数据手册1脚是输入信号,47脚才是开漏输出电源好信号

好技术,学习了,希望大侠们多分析电路。

网友:
虽然修供电加精难,还是帮你顶一下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pwrok脚,初一看还以为是pg输出脚,

网友:
原来 EN 为高  pwrok为低 两个开关信号。一个pgood好信号
学习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PWPOK应该是一个PG信号吧,应该是漏极开漏输出的是 由外面上拉至高电平。 你图画对了 但是解释是不对的。第 ...

这个不是PG  这是电源好信号。 也可以看成另外一个开启。

网友:
这个倒是没想到,

网友:
好样的  不一般呀

网友:
从数据手册里分析出电路的问题,修的很有条理,高手

网友:
这个芯片碰到过几次了,但还真没注意到PWROK要为低电平才正常,下次一定要验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不是PG  这是电源好信号。 也可以看成另外一个开启。

哇汗汗。。 我都没有看到PGOOD 还以为这个PWPOK是PG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小白,不是明白,能说通透点吗

看这个工作时序图,PWROK是在PGOOD为高之后才会为高,如果CPU供电正常了,这个PWROK应该也是高电平才对。

网友:
很厉害啊,有图纸还好。

网友:
没有电压输出时,,OK为低电压

网友L:
这个帖子好,,我也碰到好几个8855没搞清楚。。。
这个意思是:开始的时候PWROK,必须是低电平,8855才会工作,,,而,当8855工作发出PG后,,或是说全板OK后,,这个PWROK才是高电平,,是这个意思吧。。。而且这个PWROK该是南桥或是什么发出的,不是8855发出的。。

网友:
这回算是长见识了,这个信号以前都以为是CPU供电正常之后发出的高电平呢,在这里很特殊

网友:
确实张见识了。希望能多见些此类帖子

网友:
很详细。值得学习哦

网友:
好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您分析出了吧,呵呵,那应该进来的是高电平吧才输出高电平

网友M:
楼主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一定要回哦,你查工作条件的时候 为什么一眼判断PWROK高电平不正常。我纳闷,这个不是电源好信号吗,应该是核心电压出来后发出了一个信号。疑问中速必解释下楼主

网友M:
引用 网友H:
PWROK stays low after EN signal is asserted 翻译是PWROK保持低后EN信号置位,也就是说这个必须要为低, ...

照这么讲,EN要有两个必备条件了,电压和PWRK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帖子好,,我也碰到好几个8855没搞清楚。。。
这个意思是:开始的时候PWROK,必须是低电平,8855才会 ...

他开始的核心没出来,PWROK应该是低,核心出来了,PWROK才会发送一个电压好信号出去。或许他的就是电压没出来的情况 是不允许输出PWROK,但是还是输出了,也是他修的是外部导致PWROK没有输出核心的情况下发送了PWROK。导致芯片没输出电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M:
照这么讲,EN要有两个必备条件了,电压和PWRK低电平

哈哈 又碰到你了,我是按照翻译自己理解的。也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 又碰到你了,我是按照翻译自己理解的。也不知道是否正确、

呵呵,给精的那个人肯定有他自己的理由,我都在寻找答案了

网友:
有资料就是修的不一样  佩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这个工作时序图,PWROK是在PGOOD为高之后才会为高,如果CPU供电正常了,这个PWROK应该也是高电平才对 ...

PGOOD还没有,PWROK就高电平你说正常吗

网友:
楼主很细心学习了

网友:
  主供电没出PG就飙出来了

网友:
电阻有这么容易坏???

网友:
pwrok应该不是RT8855的PG,而是开启脚。不然无法解释。

网友:
楼主的 头像  能不能换一个啊   受不了

网友:
PWROK居然是低电平正常

网友:
精品学习当中

网友:
理论很重要啊!电路图看不懂

网友:
关于这个信号,以前看过别人的帖子,也是说的这个POWOK信号被拉高了,造成没有芯片没有输出!

网友:
能跑图维修的都是高手了。

网友:
学习信号中,太给力了。。。

网友:
哎,上次修这个板,没有修出来  惭愧

网友:
看了LZ的文章觉得,维修似乎变得简单多了。思路清晰,内存供电——VDDA2.5——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网友:
这年头。没图纸。修个JJ。。。。没图纸我是不知道芯片的  脚位和低电平开关。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为什么会这样了,还是有疑问,可是在有RT8855的板子上面测,好的板子,PWROK为3.3V高电平呀,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低电平来源!是内存这边信号来通过外围电路产生低电平的吗

网友N(2014-10-21):
请问VDDDA2.5V量那里, VCORE量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请问VDDDA2.5V量那里, VCORE量那里

VDDA一般由CPU座边的三段稳压器产生,如果没有三段稳压器在假负载上可测

网友:
看的有点疑惑!!!   现在懂了

网友:
PWROK stays low after EN signal is asserted
当出现EN信号之后,PWROK信号坚定地保持低电平状态,这样翻译,符合PDF说明,它的时序图也说明了这句话,因为EN出现在PWROK之前,这可以用示波器证明出来

网友:
基础知识扎实。。

网友:
修得很好,特别对故障点的分析非常到位,那个POWROK如果没有3.3V的上拉,就必须是高电平了,是不是

网友:
我只想知道pwrok是怎么在供电正常后被拉低的,也就是r1的来源。

网友:
楼主好耐心啊,今天我就碰到一片没有复位的主板 搞了一个上午没有搞出来就直接丢垃圾堆里去了。。学习了

网友:
不精也支持一下

网友:
PWROK stays low after EN signal is asserted   意思应该是   EN生效后PWROK保持低电平。PWROK低并不是EN的条件。光字面意思。英文好帮看看。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楼主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一定要回哦,你查工作条件的时候 为什么一眼判断PWROK高电平不正常。我纳闷,这个不 ...

同感,怎么一量就知道3.3不正常。神!

网友:
引用 网友O:
同感,怎么一量就知道3.3不正常。神!

根据数据手册得知PWROK是在PGOOD正常之后才出来的

网友:
  小白不明白,但还是要谢谢楼主。

网友:
梅捷的板子故障好多   这样的问题 要难维修啊

网友:
l楼主发的很详细,,那个电阻你没图纸,跑出来不容易

网友:
有意思得好好研究

网友:
找BIOS来了

网友P:
  能不能跟我说说VCORE  没供电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赞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P:
能不能跟我说说VCORE  没供电维修思路

主要查VRM芯片的:VCC   BOOT    EN     VID  (根据芯片数据手册) ,其它引脚不掉件一般很少出问题,换芯片换场馆换电容,注意旁边的1R1  2R2电阻是否损坏(6  7  8系列芯片组VCORE 电路有所改变)

网友:
BIOS官网大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技术,学习了,希望大侠们多分析电路。

我也有这张板子,是拔掉12V就上电,是电源管理芯片挂了,  换了后依旧点不亮。cpu供电等所有信号都正常了。再测北桥挨着的所有电容值都为17,万用表二极管档还在叫唤响,是不是北桥挂了啊?但桥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要查VRM芯片的:VCC   BOOT    EN     VID  (根据芯片数据手册) ,其它引脚不掉件一般很少出问题,换 ...

   谢谢..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  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太牛逼了 我得主板半小时搞不定基本报废了

网友:
又学到江东西了,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数据手册1脚是输入信号,47脚才是开漏输出电源好信号

正常工作时1脚是不是应该是高电平呢?因为它并没有#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数据手册1脚是输入信号,47脚才是开漏输出电源好信号

1脚低电平的作用是什么?pg都已经出去了。

网友:
不咋看的懂,。

网友:
金二胖子  牛逼呀

网友(2014-11-20):
修过一片也是用RT8855的,PGOOD正常后才去控制PWROK的,不记得PWROK是不是为高了。

网友:
PWROK为高电平吧  ( R2上拉使PQ73导通 ) Q73是P 管  低电平导通  R2  5V过来怎么能导通呢

网友:
PWROK低电平开启、真的很少见

网友:
楼主这个画图说明得非常清晰,学到了,谢谢

网友:
上两个图不就都明白了

网友:
炮图加上自己画出来 感觉好强啊

网友:
RT8855这个芯片还挺新的,多了个PWROK,大家都误当电源好信号了,没有图纸,可能是总线过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