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上电0.35 之 95831

楼主(2014-09-21):
   机型: 联想G470
   故障: 开机不显, 单板上电0.35 左右 ,心想着是缺电压吧!
   测主板各大电感,没发现短路, 嘿嘿 ,根据我做新手维修的经验,在吧全板目测了一遍,还是没发现异常,有点小失望,看来不好啃了。那就在上电测吧迅速拿起表笔测各大电管,发现cpu供电没有,其他大电感的电压都正常输出了,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直接测cpu IC控制芯片 95831 好熟悉的味道,还是原来的味道! 0 0 直接测 芯片的工作条件  vin   19v 过, VDD  5v 过 , VR ON  3,3V  过  。。。。 都正常呀  对了还有个VID  这个信号不会测 也看不懂 反正就是cpu 发给芯片的然后才出供电的,既然测不到就是直接换个cpu啦,换了还是一样,想换个芯片试试了, 嘿嘿95831呀,老熟客了。我把你24脚翘了,看你还不出电压,吧24脚拆了电阻, 嘿嘿 电压起来了, 3个电感1.1v 看来不是你的问题了,cpu也换了,得出结果,芯片是好的,但是vid还没发出,因为我吧cpu 换了的,那就找VID 上级吧跟着HM6X的时序走上去  cpu发出VID之前 cpu要收到南桥发给PROCPWRGD信号拆发出VID的 出来后这个信号就叫做 H_CPUPWRGD, 我去 图纸上面这个时序是错的
  幸好没跟着他图纸的时序走,真坑人呀,  还是继续测这个信号去了哪里了,由于这个信号只是南桥发给cpu的,中途只有2个电阻,但是现在的板子都没有小电阻电容的标号,找起来特别费劲儿!幸好网上的这位同行找出了这个信号的测量点,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7066-1-1.html嘿嘿,真够义气,直接去测这俩个电阻的电压0v ,嘿嘿看来问题找到了,这一级上面又是什么呢?APWROK   PWROK  桥要收到这俩个信号 才会发出PROCPWRGD,APWROK 就好找了,直接来到EC的107脚3.3, PWROK EC 的104脚 也正常! 测到这里问题基本找到 8成南桥   一成bios  一次还有一层不知道 直接换桥吧。。。。。 上BGA。。。。。。。。。。。。。。。 触发上电 电流直上呀 嘿嘿 接屏亮机!  很感谢发出测试点的这位同行,过来请你吃酸辣粉 6块的 0 0
  让分来的跟猛烈些吧!

 会员12223922元2022-9-26 19:06

饮水。思源 + 5 很给力!

网友:
g470就有这个毛病  修了几台95831和cpu都坏了的 先加一下南桥不行再换

网友:
缺CPU供电呵呵

网友A:
HM65 的时序  分析的不错啊!不是VID吧 是SVID

网友:
下电阻有电压,多数都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不是麻辣烫吗

网友:
g470最喜欢出的也就是这些故障了

网友:
不懂电路的路过,学习了

网友:
桥 BIOS CPU和芯片

网友:
分析的很好啊,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
昨天修了一个R467原来是电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M65 的时序  分析的不错啊!不是VID吧 是SVID

3个字 好记

网友:
学习学习,,,,

沉睡的狮子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遇到过大短把CPU供电芯片和cpu都烧了

网友:
说的很详细的 很好的经验

网友:
本人还没有修到过这种问题,只修到几个短路

网友:
非常牛的人简称牛人?YES

网友:
楼主注意过HM55的PROCPWRGD信号是在VID前还是后没有

网友:
学习学习 我还有一个没有弄好来

网友:
G470没CPU电压条件反射的要换桥

网友:
把24脚断开什么作用。。24脚prog1#是过压欠保护脚吗。。把它翘起来就能说明芯片是好的。。不是还有个prog2#吗。如果这一路有毛病也还是会保护的吧。。。是不是可以这样想。。先把prog1#断开。如果故障依旧。再断开prog2#。。

网友:
思路不错,清晰啊。。。

网友:
这种机器好多是桥的问题,加旱都不好的

网友:
看了这个贴在又让我默念了一遍6系列时序。

网友:
cpu IC控制芯片 这个IC 是什么意思 是CPU供电芯片吗 我新手

网友:
曾经修到 三星的几个 95831 供电芯片的 没有图纸。 盲修好的!~
换CPU 刷 BIOS 换供电芯片 加焊桥 就这几招@!

网友:
技术不错,分析得很好

网友:
楼主有这个H6系列的标准时序吗?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我上次遇到一个换完桥出了CPU供电,可是不出集显供电,最后原来两个内存都坏了,呵呵

网友B:
这个g470还真是爱坏啊,刚看了黄老师的帖子。
送钱的机子 嘿嘿
详情

网友:
这机子CPU电压出不来,注意CPU坏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g470还真是爱坏啊,刚看了黄老师的帖子。
送钱的机子 嘿嘿

网友:
楼主功底很深

网友:
太败家了啊,竟然吃六块的酸辣粉啊,我平时都只敢想想而已

网友:
不会吧 我换了怎么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