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HP 6220和6230不跑码怎么修

楼主(2014-09-21):
现在老板拿了十多台HP 6220和HP6230给我修,我一测,天啊,全都是电流刷刷刷一路直上到1.3A左右,没有跳变,于是拆机测全板供电   时钟    复位还有CPU复位,全都正常,我一测到这就没招了,望各位大神指点迷津,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早试过了,没用的

网友A:
按不跑码的思路修呗,呵呵,测量内存的工作条件:总线SPD,有条件测下BIOS波形。

网友B:
这个最好  有示波器测下波形!

网友:
加焊显卡。

网友:
加焊 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不跑码的思路修呗,呵呵,测量内存的工作条件:总线SPD,有条件测下BIOS波形。

没有示波器啊,有的话也测了,搞的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最好  有示波器测下波形!

没有示波器,只能靠猜

网友:
那 先测全板 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