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820TG

楼主(2014-09-21):
这机子是一个客户拿来的,接到手就问客户有没有修过,客户说有,说是进水的有叫人修过,说是在维修店里修了一天没有什么结果然后拿到我们这了。一边问着一边拆,拆下板后看了看,没有修过的地方。有点奇怪了。上图 全板腐蚀的很严重,IO最严重,先清理,清理后打阻值正常,通电测试,通电没有待机,3.3V,5v都有。上图 测IO待机电压 所有供电都被拉低到0.28.把IO拆掉后电压回到2.78-2.82V左右。还是没有触发。感觉电压有点低,于是,又看IO图纸发现IO的主供电有相连的电容,就想有可能是电容的原因。拆电容,在拆电容过程中发现有一个电阻2R2坏了,于是,就换掉了。上电可以触发了, 电流上到0.52后就掉电。想有可能电压还有没有出来的,就在掉电时,测得内存供电1.5V没有,1.05V有,1.8V有。CPU也有1.02,显卡没有供电。到此没有思路?希望各位大神给个思路,最好给发个点位图来用。在此谢过,跪求此板点位图?或此板上电时序?

网友A:
你内存电压没有出来,肯定要先查这个,同时按正常时序来讲,内存电压不出来,CPU电压一般不会出,但现在这里CPU都出电压了,你要查各个供电的开启是不是异常。

网友:
是啊 内存供电应该在 前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内存电压没有出来,肯定要先查这个,同时按正常时序来讲,内存电压不出来,CPU电压一般不会出,但现在这 ...

内存供电芯片有开启信号,但是输出只有0.25V,怀疑内存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内存电压优先

网友B:
这样的问题你还求助啊明知道少电压

网友:
内存的电压开启信号一般是和别的开启信号共用的,只有他没有电压有可能就是内存这部分,腐蚀的有,重点查这部分就行。

网友C:
先换个芯片。试试。或者检测有问题

网友D:
这很明显是内存供电,好好查内存供电这块。希望快速搞定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按时序修咯!~

网友E:
遇到几台这个机器,内存电压无的情况,反正这个机器内存电压很容易坏!

网友:
就是不知道时序才求助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遇到几台这个机器,内存电压无的情况,反正这个机器内存电压很容易坏!

是吗?你有修过吗?知不知道上电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很明显是内存供电,好好查内存供电这块。希望快速搞定

没有时序,没有点位图,难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换个芯片。试试。或者检测有问题

换了,还一样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问题你还求助啊明知道少电压

麻烦你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问题你还求助啊明知道少电压

麻烦你指点下。分析分析下。

网友:
哥你是来学什么的,学习求助吗?

网友:
图纸传过来 看一下

网友:
好,如果你有点位图发个给我,急求点位图?
ACER ASPIRE 4745 4745Z - 4820T - QUANTA ZQ1 - REV B.pdf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吗?你有修过吗?知不知道上电时序。
修过啊,好几台,上电时序的看图纸。这个内存供电芯片容易坏。我遇到的是这个情况

网友:
1.5不出 那就看条件了 不过还真有点怪来

网友:
可能被动手脚了 好好看看有没有割线的地方

网友:
修好了。期待答案。

网友:
修1.5V

网友:
跟时序走嘛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啊,这就是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