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40LA-4114P(CJ=BE)RT8205A和51125可以互换么

楼主(2014-09-22):
试机待机0.01过一会就0.00不开机  3 5v有,PQ103击穿 更换,还是不开机 ,放到晚上再测,现在插上电源闪一下待机0.01就变成0.00,没有3 5V,(CJ=BE)PGOOD的信号没有,只有供电 回馈电压也没有,不确定是不是51125的事,想着先换了看看再说 ,不知PU301芯片(CJ=BE)RT8205A和51125可以互换么,待求解

网友:
51125换过了 3 5有了 待机不怎么正常 0.01 0.02 0.03 变动 一会51125 16脚VIN就冒烟 难道还是主供电轻微短路

网友:
我这51125坏了  想找个代换的  不知道用什么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