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没有标准PCI插槽的都用什么跑码卡?

楼主(2014-09-22):
现在台式机主板好多不再提供标准PCI插槽,大伙修这种主板时候都用什么样的跑码卡?

网友:
通电时应用示波器测量BIOS 的第6脚,会有波形变化。根据该变化来判断故障定位。 因为 PCI-E 的 DEBUG 目前市场上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