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遇到了映泰A770L3CPU没供电

楼主(2014-09-22):
换了  222电阻 也不行  没有图纸

网友:
没图 可以找下CPU芯片引脚定义来查下条件

网友:
L6717  EN脚  3.42V

网友:
描述的太简单了 想帮忙的都难

网友:
能把CPU脚位量的电压说出来么LZ

网友(2014-11-19):
找相同芯片的其他图纸参考一下

网友:
映泰这个板子是通病的,CPU座子上面有103的排阻,一般都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楼主太懒了,发测量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