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遇到过这样的R400半暗屏?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2014-09-22):
今早接到一台R400 开机上半部分背光正常   下半部分锯齿状暗屏 。  由于没有这种带小尾巴的LED屏  没有升压板   测试    大家说说这是上半部分问题呢  还是下半部分的问题?
个人认为这样的情况属于上半部分,很可能是升压板的问题。
废话不多说  直接上图

网友:
LED灯坏了。。。。

网友A:
应该是被修过的机器。被前修人少上 导光模了。还有就是LED坏了一组

网友:
坏了一排LED灯看是不是线坏了

网友:
LED等不有一组没有亮啊

网友:
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B:
一,升压芯片没有完全输出供电。二,屏LED有一组坏了。三,LED排线断线。

网友:
屏上的LED供电

网友:
屏幕的LED 灯坏了,

网友:
LED  灯坏的可能性较高!不过换起来还是蛮麻烦的。

网友:
最稳妥的还是找屏一试吧  若是LED灯的话换起就太麻烦了

网友:
感觉好像是漏光  哈啊

网友:
LED灯坏了
找一个旧的换一下就OK

网友:
这个屏.....贵得要死...问题也是多得很,早该被丢掉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换屏,如果你能分辨出是升压模块问题还是LED灯条的问题 ,可以去尝试解决。其他就不要动了,别瞎子治成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升压芯片没有完全输出供电。二,屏LED有一组坏了。三,LED排线断线。

同意, 反正主板应该是没得问题。  只有拆下来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被修过的机器。被前修人少上 导光模了。还有就是LED坏了一组

没被修过, 机器完全没有拆过的痕迹 。  估计是LED坏了一组吧

网友:
好像是屏下面有漏光啊

网友:
应该是跑光把,打开看看后面是不是没装好导致导光板跑光。

网友:
这情况要先换屏试,没有配件修东西是很麻烦

网友:
挺好看的  不影响

网友:
LED灯坏了,换一套背光就行了

网友:
LED  灯换个

网友:
led灯坏了,,。

网友:
应该是LED灯坏了

网友:
LED灯带有一组没亮起来,就看起来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