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源管能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4-09-22):
一台液晶显示器电源的主电源管,在网上没查到资料,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一般都可以用
你这个拍的也不清楚。

网友:
实在找不到 10N60也可以上

网友:
百度查下这种基本上都是场效应管N型

网友:
普通显示器电源板,7N60 8N60 10N60都可以。还有就是其他显示器电源板的MOS管都可以代换

网友:
这个很多都可以代用

网友B:
这种管 子可以通用的 没多大要求  同位置拆个 放心一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可以用
你这个拍的也不清楚。

PLONKBOZFP
GKOYK VW
CHN 620

拆下来还是看不出是620 还是b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管 子可以通用的 没多大要求  同位置拆个 放心一试吧

就是担心p型管、n型管搞错了

网友:
开关管找一个差不多的都能用

网友:
这就是一开关管啊,随便找个板子上的开关管装上去就行了

网友:
PLONKBOZFP
GKOYK VW
CHN 620

拆下来还是看不出是620 还是b20

兄弟们说说,这个管子的型号倒底是什么?

网友:
顺着G极跑线大致可判断此管的触发电平

网友:
N沟道开关管  放心上吧。你要怕的话,上个IGBT  25A 1200V

网友:
一般直接用10N60或是2645代,不放心再看一下电源块是什么型号,找一下电路图.

网友:
液晶上的开关管就行

网友:
开关管 是个场效应   去废板子上找个7N60  什么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