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不出0.85v电压

楼主(2014-09-22):
昨天看的B470的板子,没有0.85V的电压,我测量了,供电 开启信号都有,就是不出0.85v的电压,后来看到有 G0 G1 , D0 D1的信号,就挨个测量,没有G0  G1的信号,发现是CPU发出的,我找RN901这个排阻,没有找到,CPU我也换过,还是没哟信号,这是什么原因,坐等谁能给解释一下

网友A:
GO是VID组合哇了 看看时序

网友:
0.85是CPU 集显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O是VID组合哇了 看看时序

VID时序是CPU给CPU供电芯片的时序svid

网友:
我修了一台都没这电压,后来放弃了

网友:
楼主 我听着有点迷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ID时序是CPU给CPU供电芯片的时序svid

0.85是独立显卡供电吧

网友:
看看0.85是什么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0.85是独立显卡供电吧

这个是CPU供电芯片开始工作前的最后一个给CPU供电的芯片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修啊  电流怎么走的

网友:
0.85V电压是芯片正常工作,最后发出PGOOD去开启的吧!应该2,9,15,13脚正常,就会发出的。

网友:
0.8多应该到显卡了吧

网友:
修了一台都没这电压

网友:
pch坏了你信吗?

网友:
不出集显。。。碰到几个换桥好的

网友:
电流能跑到多少啊 ,刷个BIOS??

网友:
没cpu电压 没集显供电都可先刷下BIOS  SVID是一条cpu和电源芯片通信的总线吧  用来配置cpu的电压和集显供电这条总线上的数据与BIOS有关

网友:
上次碰到一个华硕的,没0.85,芯片,CPU都换了还是不行,后来用0.9V飞个线过来好用的,但集成显卡工作不正常,只有16色,后来搞不定放弃了。

网友:
按照时序来吧 ,这个应该是集显的电压,PCH 要检到内存供电稳定发出一组内存电源好信号,通过三根线SVID来控制塔产生,这三根线的上啦为1.05v  必须能打到三组下拉的闪动波形才有效。祝你好运

网友:
修到一个DELL,刷程序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