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本子,开机多次才启动

楼主(2014-09-22):
联想G480 不确定进没进水,按开机只听光驱响一一下,在按再响一下,反复多次运气好的话就能开机进系统,有时还自动关机,有时一下就能启动,不稳定,开机时见网口有灯一闪是正常现象吗?
联想G480

网友:
正常 开机网卡灯闪是正常的

网友:
可能ec问题吧

网友:
拆开看一下呀,这机子还在保,多半是进水了

网友:
楼住 进系统跑鲁大师看看

网友:
按下开关后电流有跑到多少?形容声音大家又不能根据声音判断跑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
好像开机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