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5怪问题

楼主(2014-09-22):
上电正常。电流上到2.1A左右出现开机画面,电流继续上升到2.5A,屏幕出现一个光标闪动。闪1-2S,电流掉到1.8A跳动,显示黑屏,电流继续上升到2A左右,屏幕显示开机画面……。如此循环往复。
出现开机页面时,按F2可以进BOIS,进BOIS一切正常,不会出现上述现象……同样可以进PE……但是进不去系统…………。谁修到过这样的??

网友A:
你换个系统 把显卡驱动驱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系统 把显卡驱动驱一下

。同学……是进不去系统……一旦进系统就会出现上述情况的循环出现开机画面到光标……

网友B:
修到过 屏幕出现一个光标闪动 不引导系统 又重起  加焊北桥 OK

网友:
AMD的就干北桥和CP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到过 屏幕出现一个光标闪动 不引导系统 又重起  加焊北桥 OK

..好……果断干北桥看看……

网友C:
G455都北桥问题  前两天修了两台  焊好一台 还有一台一样光标闪重启不进系统不进 BIOS  刷BIOS没解决  后来一看原来北桥边上电容掉了一个  装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G455都北桥问题  前两天修了两台  焊好一台 还有一台一样光标闪重启不进系统不进 BIOS  刷BIOS没解决  后来 ...

哥们生意很好啊!羡慕!!!

网友:
换CPU试一下看行不

网友:
O了……干北桥后好了……谢谢楼上各位大侠!!!!!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北桥也可以引起这种问题

网友:
今天修到一太G455 问题是裸板电流到1.2不显示。用风枪吹了一下北桥亮了。上BGA ,做好后,到光标就重启。后来检查发现,是北桥旁边的贴纸 热了以后 卷走了6个电容。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