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d42dy不通电

楼主(2014-09-22):
南桥换过了,IO换过,BIOS也刷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触发吗

网友:
开始是什么故障 都没有说

网友:
看楼住换的应该是不触发把 待机电压正常吗 主板 有短路现象吗?

网友:
你这个不太好办了,弄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
还是按时序看看,一上场换南桥不太好

网友:
你说的太简单了吧。能再详细点才好回答你

网友:
EC的条件都到位了吗?

网友:
还是按时序来修吧。

网友:
是不是有待机不触发,那你动桥也太快了点,好歹也查一下人家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楼主说详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