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300-T65,板号H24Z Rev2.1声卡外接耳机声音嘶哑

楼主(2014-09-22):
型号:神舟优雅 A300-T65
板号:H24Z Rev2.1
故障:喇叭放音基本正常,外接耳机声音很小,嘶哑
维修过程:
1.因为没有图纸,跑线比较费时间,就先更换了声卡芯片ALC269,故障依旧。

2.量耳机接口,是插断式,插头插入后断开检测点与地的连接,获得5V电压,经检测电阻给声卡ALC269的13脚插入检测信号。
3.耳机左右声音通道分别由ALC269的32,33脚经两个N管输出。

4.N管1,2脚无电压,3脚1.65V,无开启电压。从旁边3.3V飞线到G极,测试正常。
后记:
因为没太多时间跑线研究开启电压的来源,测试判断到底是哪里,哪一个元件出得故障,所以此贴没技术含量,仅供参考。如有达人大师指教,在此感谢。

网友:
师傅就是师傅,佩服啊。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