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 装完系统后就黑屏,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4-09-22):
不装显卡驱动就没事,就可以安全的进桌面。然后从官网下载原装显卡驱动,安装完重启,眼看马上要进桌面了,又黑屏,bios也复位了,依然如此,望大师指点!!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如果官网下的驱动还不行,那就是它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显卡驱动不对或显卡有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从官网下载个试试

网友:
你这个90%是显卡不行了啊

网友:
如果显卡或者驱动还不行就换个CPU

网友:
跟客户商量下只有集显,这个运气好换显卡就好,不好的话换了也不好

网友:
显卡可能坏了

网友:
有些要先装极限

网友:
如果确认装的驱动没有问题,应该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BIOS里设置一下,单用集显或独显看行不行

网友:
装正版试下.

网友:
我也有个,显卡换了是不行

网友:
据我估计  还是显卡驱动不对

网友:
直接ghost 看下,要Ghost可以的说明你的驱动有问题

网友:
进BIOS里把显卡项改成单独显,不要打开集显

网友:
先从简单入手,确认显卡驱动下载是否正确

网友:
显卡的问题  换卡吧

网友:
如果是HD4000 上INTEL官网上下载,AMD的同上,

网友:
是独显吗?如果是独显的话,把集显和独显驱动都卸载了,从官网下载驱动试一下

网友:
先换xp系统试下

网友:
还不行的话就显卡坏了 这机器显卡爱坏

网友:
显卡驱动从官网下载

网友:
一般排除显卡驱动,再不行就显卡问题,Y460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显卡 的 问题 修了N台 。。ATI 的 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