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杂牌G41D3LM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4-09-22):
手上有一片杂牌G41,蓝色主板看不到品牌,没有CPU供电,供电芯片是UP1608P,在论坛上找到了这个芯片PDF 上电测试了下第三脚,我一般习惯先测EN,再测供电,发现第三脚0.1V,没有图纸就跑了下线路,是通过一个NPN三级管控制,然后一个3.3V通过电阻上拉,测了三级管B极0.5V,果断换个NPN三极管,发现还是一样,0.5V应该是截止状态啊,怎么会拉低C极电压呢,于是拆下这个三极管再测,B极1.1V左右,C极3.3V,上电跑码亮机,我以为换上的那个NPN管是坏的,再换一个上去还是一样C极0.1V,求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
是不是换到了PNP的了呢? 说不走啊。或者是数字三极管你换到了

网友:
可能是你换的三级管类型不对,PNP是低电平导通,高电平截止的。

网友A:
看你这么说 B极电压 应该为低电平,才能保证3.3不会被拉低,才会出现EN使能信号,EN脚连接C极的吧?现你测量Vb电压为1.1V,装上以后压降到0.5V ,说明NPN管子Vbe导通电压为0.6V,即 1.1V>0.6V ,使得这个NPN管子导通把Vc信号电压拉低了,故不能上电。首先你确定那原来的管子确实是NPN型的,说明问题不在管子本身,而是Vb的电压作怪,要查Vb的电压来源。

网友B:
直接把三极管拆掉就好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么说 B极电压 应该为低电平,才能保证3.3不会被拉低,才会出现EN使能信号,EN脚连接C极的吧?现你测 ...

能不能说下NPN型三极管B级正常导通电压值在什么范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说下NPN型三极管B级正常导通电压值在什么范围?

这个要看什么材料的锗材料的 Vbe 应该在0.3V-0.5V  硅材料的0.6-0.8V这样吧

网友D:
楼主换错管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什么材料的锗材料的 Vbe 应该在0.3V-0.5V  硅材料的0.6-0.8V这样吧

谢谢解答,有些三极管也有应用于音频电路中起到信号放大作用的。

网友:
先区分三脚接的是mos管还是三极管,要是硅三极管0.5v是不应该导通的,但是这个0.5v也在临界点,与万用表精度有关系,估计三极管处于导通状态,前级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你测的那个三极管上级出了问题啊?

网友E:
建议再仔细看下电路,确认是三极管还是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么说 B极电压 应该为低电平,才能保证3.3不会被拉低,才会出现EN使能信号,EN脚连接C极的吧?现你测 ...

嗯,谢谢你的解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三极管拆掉就好哩!!!

是的拆掉就行了,我后来就没装测机一小时交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换错管子了

管子没有换错,是NPN管换NPN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再仔细看下电路,确认是三极管还是场管

三极管与场馆本身控制级导通电压正常范围值是不相同的。

网友F:
前级肯定有问题,三极管正常。楼主应仔细跑电路,这三极管前级还应有一个三极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前级肯定有问题,三极管正常。楼主应仔细跑电路,这三极管前级还应有一个三极管的。

这里的CPU供电应该是总线单元电路供电电压正常后发出的信号控制的,具体要以主板电路图分析才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里的CPU供电应该是总线单元电路供电电压正常后发出的信号控制的,具体要以主板电路图分析才知道。

“0.5V应该是截止状态啊”
不一定。有的管子Vbe是0.5v-0.7v为放大状态
按说拆掉管子1.1v,就认为输入已经高于三极管导通电压了,所以输出拉低。应该还是管子之前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0.5V应该是截止状态啊”
不一定。有的管子Vbe是0.5v-0.7v为放大状态
按说拆掉管子1.1v,就认为输入已 ...

嗯,说得有道理,发现拆了就行了,又没有图纸,没时间去研究控制极电路了,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块这样的板,总线供电被拉低了,苦脑啊

网友:
赞同2楼说法,前级的三极管有可能被击穿,楼主可测量一下上级三级管。

网友(2014-11-17):
后级肯定还有电压信号控制。不过最多3级到4级的控制。往后面查。

网友:
en信号坏的多?

网友:
还是有不正常的地方,有电路图跑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