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20 开机能显,内屏图像超出屏幕。外接正常

楼主(2014-09-22):
如题,E520 开机能显,但是图像超出屏幕,进系统也是一样 ,任务栏那一边都不能显示。换过屏,外接正常。求解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
显卡是不是修过

网友:
刚刚问了朋友说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屏信号附近电阻的问题,这就下个图纸来看下 。

网友:
查下屏线跟码片相关的那几条线

网友:
先换屏线再换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还没遇到过  修好记得说一下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刷下屏程序

网友:
先看下屏线吧。

网友:
查下屏条件,,,,,,

网友:
可能是屏的码片问题也可能是屏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