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USB失灵

楼主(2014-09-22):
一个联想E40 USB口突然全不失灵. 量供电 5V正常,两条数据线阻值也正常 .还会南桥坏了?注,这个要器可以正常开机.进WINDOWS正常.就是USB不能用
usb不能用

网友:
基本上是桥挂了

网友:
系统 桥都会这样!!!!11

网友:
可以先刷BIOS 在做桥

网友:
bios设置也会这样滴啊

网友:
BIOS恢复出厂了

网友:
感觉是系统

网友:
可以先系统在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兄弟你不会在bios设置里面把USB硬件关了吧

网友:
先看下BIOS,不行在弄桥,这种情况BIOS电池没电也有可能。

网友:
系统要先考虑进去

网友:
先确定软件无问题的话,供电5V有、看两根数据线到南桥有无开路,如都正常就是南桥了,先加焊不行就换。

网友:
刷CPU座后的那个U6芯片肯定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