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5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09-22):
开机电流只有0.35A,测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通病,各位大侠指点下
通病

网友:
你是不是来赚积分的啊

网友:
有没有谁遇到这种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不过CPU啊?

网友:
南桥背面的小电容看腐蚀了没有?!

网友:
CPU是焊在 主板上的吧

网友:
这种三星机器的CPU怎么可能是焊在主板上呢,楼上回复没用心呀。

网友:
0.35可以显吗。差条件

网友:
好像CPU电压没有上来。

网友:
0.35a不可能都正常,看看后续

网友:
所有的电压是不是都出来,有没有换过CPU啊。

网友:
0.35少电压吧 仔细量量看

网友:
不可能所有电压都正常,我修过一台一样的这款机,cpu是amd的焊在主板上的独显板,正常应该是1A上下

网友:
cpu是焊在板上,以经修好了,做一CPU就好了 谢谢各位

网友:
我今天也有一台电流0。8不显,不知道也是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