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D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09-22):
开机电流0.35,应该有压没有出来,测CPU没供电,没图纸和点位,不好查,,,

网友:
求X45VD REV3.0 图纸和点位,那位大哥帮忙啊。。。。。。/

网友:
有一个蕊片是JJ FA是什么蕊片啊

网友:
求X45VD REV3.0 图纸和点位,有没有哪位大哥还藏着就拿出来奉献吧中。。。呵呵

网友:
这种就不好修了诶     没图纸的

网友:
就是啊?没图纸不发好修,CPU是贴片的,阻值是1欧的,不知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0.3几卡死,这种情况看来一般都是卡死在CPU供电

网友:
查查CPU供电芯片有没有供电  旁边的电容可以判断  没图纸虽然幸苦点当还是有希望的  去下个芯片PDF吧

网友:
一样的问题    楼主解决没

网友:
报了400大洋看来是没希望搞好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修好 我也有个这样的情况 期待中。。。。

网友:
没修好,还给客户了。。

网友:
没图!期待楼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