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8500GT 512M 花屏

楼主(2014-09-22):
小影霸8500GT 512花屏
显卡做过BGA 后还是花屏,用MATS软件测试  FBA [63:32]  .  33714432    这个是那个显存颗粒。   红色箭头的是 已换过的显存颗粒  ,到底是那个显存坏了。

网友A:
这个不可能有512M吧,最多256M,还是64位的。我看来要加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可能有512M吧,最多256M,还是64位的。我看来要加焊了

4个颗粒都加焊了 上面的 1 2  都换过 GPU 也加焊过

网友:
A46出错,应该是A区高位,在底下两颗,在论坛里找下显存排列图吧

网友:
一个区,两组的吧,个人经验是右下角其中一个,最右下角的先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