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0IE有时不能触发

楼主(2014-09-22):
型号:华硕K50IE
板号:K40ID Rev2.0  (MCP79D+ATI独显)
故障:触发困难,有时偶尔能触发,触发后能开机点亮。
维修经过:
1.拆机测量,不能触发是由于待机P_+1.05VSUS没有起来。

2.在P_+1.05VSUS偶尔出来后,触发开机,P1.05V上下管及电感温度高。
3.逐一更换有关P1.05V的PU8301(RT8202)、上下管PQ8301,PQ8302,PQ8303,电容PCE8301(330),无果。

4.进一步更换到PR8307和PC8306后,故障排除,上述元件温度正常,出去快1个月没返修。

后记:水平有限,有关电路分析说不上来,仅供参考,见谅并盼有高手指教。

网友:
PR8307这个电阻 阻值多大?

网友:
我的也换上了 不行,我的是彻底不触发 准备刷BIOS试试

网友:
华硕机器挺难修的,,能修好就很不错了,继续加油把。。

网友:
和光驱有关系吗,在光驱旁呀

网友:
BIOS 桥都整了没好,不忙了看点位图慢慢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