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无待机3V和5V维修之路(此机真是神机,图纸是传说中的神图,找不到的)

楼主(2014-09-22):
     附上维修6页的时序图和点位图 ASUS K43SV时序图纸

 会员1401281300鑫豆2024-9-28 19:52

饮水。思源 + 5 很给力!

网友:
我的泪为谁飞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A:
抢个沙发,还可以赚2分回来

网友:
哥们咋么就发表情没看到文字的,,我受伤了我!!你还去撞墙!我更加受伤了!

网友B:
我的 K43LY 和你的 故障一样 是通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抢个沙发,还可以赚2分回来

我也想你是沙发,感谢你哈,不过你现在只能坐板凳啊,沙发被人抢了,没看见你现在是三楼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 K43LY 和你的 故障一样 是通病呀?

应该不是通病吧,你 好好查查呗~~可以借鉴的

网友C:
长见识了..

网友D:
华硕的神机,问题一大堆

网友B:
128脚 短路 好像不是故障  我这个短路 开启也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见识了..

有帮助就好~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的神机,问题一大堆

的确一大堆!图纸点位特难找!华硕很坑爹!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8脚 短路 好像不是故障  我这个短路 开启也出来了

不会吧!!你那台时钟脚位不正常都能开启啊!真是神机!!

网友E:
每次看华硕的板心里就没底

网友F:
这里BIOS芯片8脚中间线路应该是通过排阻连接南桥的,楼主也可以测量下此引脚的对地阻值情况判断故障。

网友G:
如果从后面倒着查,修得更快了,一般我会用示波器打一下有没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每次看华硕的板心里就没底

呵呵要勇于挑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里BIOS芯片8脚中间线路应该是通过排阻连接南桥的,楼主也可以测量下此引脚的对地阻值情况判断故障。

8脚对地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从后面倒着查,修得更快了,一般我会用示波器打一下有没有波形

呵呵~个人习惯问题了~

网友H: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有机会请教些问题

网友:
要勇于挑战啊

网友I:
有时个高手。思路非常的清晰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有机会请教些问题

可以的没问题~可以加我好友~

网友:
对于自己不熟悉的机器肯定要勇敢的去挑战,这样经验才来得快~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时个高手。思路非常的清晰

对你们新手有帮助就好

网友:
刚开始学远程吧~~好好努力撤~~

网友K:
这没有3V,5V的在有点不好搞,我也是有有一台断线了也找不到断在哪里的,直接飞线就好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这没有3V,5V的在有点不好搞,我也是有有一台断线了也找不到断在哪里的,直接飞线就好了

华硕的板子老喜欢板层断线来着!!!!!

网友L:
楼主非常佩服你对电路基础的熟悉程度,能帮我分析下我这个图纸 MAX8734A的待机芯片,有LDO5  5.0V LDO3  3.3V有 没有on3  on5,shudn# 19V,VEF  2.0V,不触发,电源灯都不亮。有什么排查思路吗,EC的晶振供电正常,没有测rst# 。还有什么思路吗  LID# 3.3   适配器检查信号电压无

清华同方锋锐K410C K431C VR240TF_V02_0112A.pdf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非常佩服你对电路基础的熟悉程度,能帮我分析下我这个图纸 MAX8734A的待机芯片,有LDO5  5.0V LDO3  3. ...

适配器检测信号应该是高电平才对,一般只有华硕的板子喜欢搞低电平的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非常佩服你对电路基础的熟悉程度,能帮我分析下我这个图纸 MAX8734A的待机芯片,有LDO5  5.0V LDO3  3. ...

你这个3V和5V是EC待机条件满足之后102脚发出DCON高电平信号的,所以最主要还是查EC的待机条件了,如果都满足,只能换EC

网友:
感谢来支持呵呵~好好加油~哥们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可以的没问题~可以加我好友~

楼主你好,可以加我吗?我QQ是2224610478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你好,可以加我吗?我QQ是2224610478

你可以加我QQ63478491~现在要睡觉了~~

网友N:
图片上的字体在设置清晰一些就好了。

网友O:
兄弟 修得不错  那个EC 有个脚短路的是怎么修好的  还有BIOS供电有问题 飞根线可以嘛 不会被拉低嘛!???

网友:
引用 网友N:
图片上的字体在设置清晰一些就好了。

都不知道用什么颜色才够清晰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O:
兄弟 修得不错  那个EC 有个脚短路的是怎么修好的  还有BIOS供电有问题 飞根线可以嘛 不会被拉低嘛!???

128脚连接出来的线路断开,直接从128脚一出来的就割掉那条小线,割掉后128阻值正常了,再量后面的线路是短路的,这条线路在这个板子上可有可无,因为是EC的晶振其中的一条,板子晶振是 没装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华硕的板子老喜欢板层断线来着!!!!!

就是,图纸也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就是,图纸也不好找

所以说华硕简直不想让我们技术员存活

网友F:
引用 网友J:
128脚连接出来的线路断开,直接从128脚一出来的就割掉那条小线,割掉后128阻值正常了,再量后面的线路是 ...

这里128脚出来的线路是不是EC本身的时钟信号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里128脚出来的线路是不是EC本身的时钟信号线呢?

如果EC本身不带时钟的话,是的,但是此处晶振已经省略掉了,所以EC本身应该是带时钟的,所以后面的线路可以去掉不要~

网友:
哇~大清早起来签到就看到加精华了~心里好高兴,对于以后的发帖更加有动力了!!兄弟们快来顶起~~感谢大家~

网友:
楼主求加好友

网友P:
厉害,碰到华硕没有图纸的就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P:
厉害,碰到华硕没有图纸的就头大。。

一般没图纸维修,就查芯片引脚定义,查条件,如果板层断线就没法修~修不好就只能放弃了

网友:
EC没有坏啊

网友:
是的没坏~,要是坏了那还麻烦一些

网友Q:
这神板子你也能搞好?真是服了you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神板子你也能搞好?真是服了you

话说~~这板子真的很神奇啊??

网友:
我修过一台,3V5V开启漏电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R:
一般都是刷BIOS,以前很少有量BIOS电压,以后多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一般都是刷BIOS,以前很少有量BIOS电压,以后多注意了

当时幸好没去刷

网友:
华硕的机器就是坑啊

网友S:
你把那个线割掉了就不要紧的吗?

网友T:
楼主修的不错哦,没有图纸都可以修好,理论不差,经验也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你把那个线割掉了就不要紧的吗?

不要紧的~外面的线路不用也无伤大雅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修的不错哦,没有图纸都可以修好,理论不差,经验也很好

谢谢夸奖~咱都不好意思了

网友U:
什么时候能达到楼主的水平呢

网友:
给力,赞一个@!!!

网友:
确实是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U:
什么时候能达到楼主的水平呢

只要努力学习,勇于实践,敢于挑战,技术会不断提高的,哥们加油~

网友:
可加好友~交流交流经验

网友V:
修倒过以恶搞类似故障,板子一样的,,bios 没供电  我也是直接从ec拉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V:
修倒过以恶搞类似故障,板子一样的,,bios 没供电  我也是直接从ec拉的供电。

呵呵,3.3线性电压那里比较近了

网友W:
楼主分析地好仔细,写得也很详细.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分析地好仔细,写得也很详细.很给力!!!

有你们的回帖支持~俺才有动力码帖子撤~~

网友:
嗯哪 真不错 学习了

网友:
这找这个图纸 呵呵呵

网友X:
此板时序是先出5v线性,通过稳压管稳压出3v,供给ec和rom工作,然后发出开启

网友:
图纸点位特难找

网友:
此贴很适合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X:
此板时序是先出5v线性,通过稳压管稳压出3v,供给ec和rom工作,然后发出开启

分析得不错~理论学得不错

网友:
华硕的基本上这样子的。。不想给修笔记本的出路

网友:
谢谢分析问题

网友Y:
这个板子的EC自带时钟的。那不是把EC的时钟脚翘起来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个板子的EC自带时钟的。那不是把EC的时钟脚翘起来就OK了?

是的~~但是要动到烙铁~还不如一刀下去来得快

网友Z:
    今天还差点修到这个机器,可惜,同行说是顾客死让换板子,让先放着等顾客拿走了再让我搞,等我拿了板子就对比一下你的思路,看行不行的通,

网友AA:
分析得好详细,赞个

网友AB:
以后修到这个机子,这篇贴子可以借荐!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Z:
今天还差点修到这个机器,可惜,同行说是顾客死让换板子,让先放着等顾客拿走了再让我搞,等我拿了板子 ...

呵呵修好了记得分享出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以后修到这个机子,这篇贴子可以借荐!谢谢

今天又接到这个板子维修了,待机过高,然后不触发~明天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以后修到这个机子,这篇贴子可以借荐!谢谢

有帮助就好呵呵~~加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分析得好详细,赞个

以后会继续发好点的帖的~你们的回帖就是我码字的动力

网友AC:
接到了这台进水神机修了两天了,没有图纸还没修出来

网友:
华硕机器能修出来  不简单

网友AD:
想问下楼主,128断开后,怎么会影响到2脚电压?

网友AE:
现在华硕的没有图片的机子找代看的  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接到了这台进水神机修了两天了,没有图纸还没修出来

呵呵~加把油撤~~~只要是供电问题应该好搞

网友J:
引用 网友AD:
想问下楼主,128断开后,怎么会影响到2脚电压?

2脚和128脚本来就是EC的时钟脚,两个脚要起振互相影响就会有压差,有关联的,解释得不是很专业,不知道你能理解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E:
现在华硕的没有图片的机子找代看的  头疼

如果接到13年的华硕的机子更加头疼了!!!!更加找不到图纸了!!华硕实在封闭得紧!!图纸都不放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2脚和128脚本来就是EC的时钟脚,两个脚要起振互相影响就会有压差,有关联的,解释得不是很专业,不知道你 ...

谢谢,已经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