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734a dl5和dl3只有0.7v

楼主(2014-09-22):
   3、5v电感电压正常,不触发。   检查发现 s5_ON 有发出但是12v上拉只有2v  后继电压无法开启,接着查到max8734a DL3和DL5只有0.7v。芯片换了3个还是一样。

网友:
我不为楼主这样的标题所吸引,也不是被帖子的内容所迷惑。我不是来抢沙发的,也不是来打酱油的。我不是为楼主呐喊加油的,也不是对楼主进行围堵攻击的。我只是为点钱默默奋斗。你是个美女,我毫不关心,你是个怪兽,我决不在意;你是个帅哥,我不会妒忌,你是个畜男,我也不会BS。你的情操再怎么高尚,我也不会赞美,你的道德如何沦丧,我也不为所动。在这个处处都要银币的时代,不得不弄个牛B的数字来显眼,于是我抄下了这段话,专门用来回帖,好让我每天有固定的积分收入

网友:
vcc:5.09v       v+:20v        ref:2v      LDO3:3.37V      LDO5:5.12v      SHDN:12V           DH3:3.3V       DH5:5.1V     DL5、DL3只有0.7v                 还有哪些问题呀

网友:
版号是多少,不然人家怎么帮你看

网友A:
3V5V电感正常输出,说明芯片基本是好的了。12V上拉只有2V,看看输入端有电压没或追查12V来自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5V电感正常输出,说明芯片基本是好的了。12V上拉只有2V,看看输入端有电压没或追查12V来自哪里?

谢谢,应该是板层有问题,把12v出电压的那个电阻断开和12v去的三个地方电阻断开,然后从12v飞3根线到其余三个电阻那里,待机时上拉就有10v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