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特尔CQ45显卡问题很怪。帮我判断下是不是显卡坏了。

楼主(2014-09-22):
客户拿来说是打LOL的时候黑屏了。但是还有声音。就是没画面了。然后强行关机了就不能开机了
是CQ45英特尔独显的机器
我拆开焊了一下显卡。OK。显示了。
然后装回去进系统。
在读完滚动条的时候就黑了。再开的时候电流跳变到1.45然后掉到1.23就不动了。
应该还是显卡。
我就拆了重做。重新做完之后开机又亮了。
然后再次测试。进系统。还是到滚动条过完。又黑屏了。
再次断电再开又不过显卡了。
这个是没做好呢。还是显卡坏了?
但是坏了怎么焊一下还能显示呢。
还是其他问题造成的呢。有没有维友遇到过?

网友:
我弄了3次显卡。都是能亮。就是一过完滚动条之后就不行了。再焊一下又能亮。

网友:
是因特尔的还是AMD的

网友:
因特尔CQ45

网友:
CQ45 40屏线易坏..

网友:
请把显卡跟换后再说吧

网友:
北桥也有可能呀

网友:
外接呢? 外界有显示吗

网友:
都修了3次 为什么不换下试试

网友:
对的,外界有显示吗?

网友:
其他的别装 进系统黑了后 量下显卡电压 有无变化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真尼玛的恶心问题。我订了个显卡回来换故障不变啊。有木有。
真心被害死。AF82801IBM过热。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南桥引起的进系统黑屏呀。。。少见,学习了。

网友:
原来是南桥问题啊?我滴天啊,这样太奇怪了吧。南桥一般有问题不应该会跑马的啊。你的居然还有跳变。而且是到显卡那里不动了。

网友:
先换下显卡试下吧!

网友:
南桥的部分模块不行啊,引起的

网友:
瞎搞 这机器一般都是屏线爱坏,怎么不接外接试试呢

网友:
我找个就是一直外接着测试的。没接屏。都会黑。

网友:
BIOs也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