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卡在品牌画面

楼主(2014-09-22):
笔记本开机卡在品牌画面,不关机下拔下硬盘后可以进入下一级,瞬间马上插入硬盘就可以正常进入系统。该硬盘挂在台式机上一切正常,而该笔记本接另一块硬盘也没有上述故障现象,哪位朋友知道,请指教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多数是南桥。望给你有所帮助。

网友:
先排除外设, 然后再刷Bios  不行再南桥 。

网友:
加焊好的机率小,最好是换。

网友:
你说的太笼统,要说明白,大家才会给你好的建议吗、

网友:
BIOS刷过,故障依旧。另外,换一个新的硬盘接入该机,一切正常。

网友:
也就是卡在LOGO,有没有先整一下系统呢,你换了别的硬盘,就好了,说明问题还是在硬盘上呢

网友:
刷BIOS就能解决

网友:
换个说明就是:接原硬盘时,开机卡在品牌画面,也无法进入COMS,此时带电下取下原硬盘,就可以进COMS或进入下一步,然后迅速再接上原硬盘,那么也可以顺利进入系统,并且一切运行正常;另外,如果换一个新的硬盘接上去后,开机就没有前面的故障(开机不卡在品牌画面,一直顺利进入系统);开始以为是原硬盘有故障,所以把原硬盘挂到台式机上,却一切正常。

网友:
换别的硬盘好了就好了呀    还有啥问题?

网友:
BIOS刷过了,可故障未消除。本以为是原硬盘有问题,但是把硬盘挂在台式机上,却是运行正常。

网友:
南桥 bios  硬盘这些看看吧

网友:
系统重做过,故障依旧未除。

网友:
外设硬盘引起的,看下硬盘接口引脚的值是否正常

网友:
外设有问题,网卡,声卡

网友:
能上网,有声音输出。

网友:
硬盘接口阻值正常

网友:
刷BIOS,可能是南桥空焊!加焊南桥!!

网友:
      你可以换一个硬盘试一试!

网友:
硬盘坏了  就会卡LOG

网友:
换硬盘就好了那不就解决问题了嘛

网友:
问题解决了,走了大弯路,原来把原硬盘重新分区就OK了,在此谢谢各位朋友,同时也提醒朋友后面如果碰到类似的现象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