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求助 苹果小白 a1185不充电

楼主(2014-09-22):
接一台苹果老的小白   来时暗屏  修好后  发现不充电   进系统图标那显示不在充电    在论坛逛一圈   大家说直接飞线改成直接充电  想问下这要怎么改    求大侠指教   急急急

网友:
怎么没有大侠指点下呢

网友:
屏暗是灯管问题    怎么就没人呢  大侠去哪了呢

网友A:
现在是不充电了吗?有可能是检测电阻变质了吧。

网友A:
最好找到点位图来看下。对照图纸一起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找到点位图来看下。对照图纸一起看。

关键是找不到图纸   论坛逛遍了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不充电了吗?有可能是检测电阻变质了吧。

检测电阻?

网友:
不充电一般是冲点放电电路有问题,我现在就修了一个a1398,还没修好呢,图纸好贵

网友A:
就如图中的电阻一样: 电阻位置在这:

网友C:
不会适配器的问题吧

网友:
充电IC 有问题,或者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如图中的电阻一样:电阻位置在这:

额  还真不一样啊   我跑线跑了半天  无果   找不到那个电阻  谢谢楼主   不修了 就那样用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适配器的问题吧

不是  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找不到图纸   论坛逛遍了都没有

可以去淘宝买嘛。

网友:
没修过的哦

网友:
充电芯片条件没满足,电池总线clk,dat,io有没有检测到acok,还有biss

网友:
充电IC 有问题

网友:
版号?多少 我应该有图纸